[讨论] Sar adc 用 binary weight 和 bridge cap 可到 12bit 吗

楼主(2025-09-25):
0.18um process  , 不做 冗余  不做 digital calibration
Sar adc binary weight bridge cap 可到 12bit 吗  10M ?

Split-cap CDAC (bridge cap)  ,
Cb 非整数下 , 有人说只能到 10bit ??

12bit  如果10bit cap + 2 bit 电阻 一般怎样作法

A 12-Bit 50 MS/s Split-CDAC-Based SAR ADC Integrating
Input 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and Reference
Voltage Buffer

网友A:
12b这个精度的话在180不带冗余和calirbation系统有点难做到,纯SAR结构不带任何其他技术的话很难做到ENOB 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b这个精度的话在180不带冗余和calirbation系统有点难做到,纯SAR结构不带任何其他技术的话很难做到ENOB 1 ...

先前听说一种 split cap 10bit CDA + 2 bit resistor ladder
这样可以 enob 10.5~11不需到 12

网友:
10位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ENOB 11b 没问题

楼主:
https://bbs.eetop.cn/thread-454033-1-1.html

A 93.4-dB SNDR single-ended SAR ADC with a hybrid R–C DAC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D1&page=1&mobile=no

https://bbs.eetop.cn/thread-45403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