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胞功率合成的微带线匹配,只会匹配一路,如果是四路合成该怎么匹配

楼主(2025-09-26):
晶胞功率合成的微带线匹配,只会匹配一路,如果是四路合成该怎么匹配。
再问下已知电长度和特性阻抗两根微带线的并联等效怎么计算

网友A:
不太明白问题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问题的描述

就是这一路变成四路的匹配,这个微带线特征阻抗应该不变,但是电长度该怎么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一路变成四路的匹配,这个微带线特征阻抗应该不变,但是电长度该怎么变

...

每一路阻抗匹配到Z,4路合路点处阻抗就是Z/4,再把Z/4匹配到50欧,在ADS里面可以在Smith图中看到4路匹配后阻抗点的变化

楼主(2025-11-06):
引用 网友A:
每一路阻抗匹配到Z,4路合路点处阻抗就是Z/4,再把Z/4匹配到50欧,在ADS里面可以在Smith图中看到4路匹配 ...

okok,感谢感谢,想问下宽带匹配有什么好的组合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路阻抗匹配到Z,4路合路点处阻抗就是Z/4,再把Z/4匹配到50欧,在ADS里面可以在Smith图中看到4路匹配 ...

假设是一分四,我匹配里面有微带线,是不是这个微带线特征阻抗不变,电厂度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