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Syntax error at localparam

楼主(2025-09-26):
求助大佬们 verdi通过filelist调用rtl的时候不识别localparam,可以通过什么办法解决。编译调用dbdir的方式目前编译后没有问题,编译前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它前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它前面的问题

前面就没报其他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localparam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