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版图问题

楼主(2025-09-26):
请问在高压工艺中,BSD内的高压器件保护环都是DNW环,那么如果这些DNW环都接的是同一个电位(VDD),那么这些DNW可以共用吗?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是可以共用啊,那就将管子放在同一个dnw啊

网友:
看pdk,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是可以共用啊,那就将管子放在同一个dnw啊

好的

网友B:
DNW可以公用只要确定边界的NWELL的电位相同就可以  这里的DNW其实就是一层氧化层做隔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NW可以公用只要确定边界的NWELL的电位相同就可以  这里的DNW其实就是一层氧化层做隔离用的。 ...

明白了,感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如果一个噪声比较大的DNW环和另外一个噪声比较小的DNW环合并了,那么这个噪声对于噪声小的DNW环内器件影响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如果一个噪声比较大的DNW环和另外一个噪声比较小的DNW环合并了,那么这个噪声对于噪 ...

如果你合并的话,不就失去隔离的意义,她们就是同一个dnw啊,那肯定会有影响

网友:
理论可以,但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包括功能,和外部的连接关系,工作时候的电位变化,温度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