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dition求助!!!

楼主(2025-09-26):
  各位老哥,请教一下。

     在进行pardition的时候,已经将top进行了物理上的切分,利用savePartition -def 生成了block1.def和block2.def。但是top下来的sdc怎么进行切分呢?切分成block1.sdc+block2.sdc,有木有相关的指令呢,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partitioncmd执行之前,执行deriveTimingBudget试一下。然后savePartition 看保存的数据有没有block 的s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titioncmd执行之前,执行deriveTimingBudget试一下。然后savePartition 看保存的数据有没有block 的sdc ...

好滴,感谢老哥,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