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e源区和漏区不应该都是p型掺杂吗

楼主(2025-09-26):
为什么这里的s端为n掺杂呢,管子类型为pde35/pde40

网友A:
这是nbody,只是s和b固定短接,没有额外引出b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nbody,只是s和b固定短接,没有额外引出b端而已。

是的,s 和 b固定短接了,实际的源区是图中红框左右两侧的P+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s 和 b固定短接了,实际的源区是图中红框左右两侧的P+区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