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以电阻为负载的全差分运放需要共模负反馈吗

楼主(2025-09-26):
如题,电流源负载因为负载电流源和尾电流源电流失配导致输出电压不稳,所以需要共模负反馈来检测共模电压,稳定电流源负载。但是电阻负载的全差分运放输出阻抗较低,输出端为低阻抗结点,电流失配不会造成输出电压变动很大,这种情况还需要共模负反馈吗,期待懂的大佬们回复!!!

网友A:
不用吧,你可以试试开环跑MC下的DC仿真,看输出电压会不会上下飘很大。

网友B:
电阻负载不需要CMFB,如果是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做负载也不需要,因为这两者的大信号输出电压都是能被偏置电流直接确定的。但是电流源做负载的结构,其输出电压和电流关系如下图所示,两条线分别是NMOS和PMOS的IV曲线,可以发现只要电流偏了一点,输出电压就会剧烈变化,大信号输出难以通过偏置电流直接确定,所以需要共模反馈稳定大信号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吧,你可以试试开环跑MC下的DC仿真,看输出电压会不会上下飘很大。

仿真了一下,确实偏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负载不需要CMFB,如果是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做负载也不需要,因为这两者的大信号输出电压都是能被偏置电 ...

谢谢大佬回复,输出端高阻抗,电流稍有波动输出电压就会快速拉高或者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