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读写模式切换的快捷键

楼主(2025-09-26):
按“5”无法切换原理图读写模式,有朋友知道怎么设置读写模式切换的快捷键吗,感谢感谢!!

网友A:
加两个bindkey就行了,只读是_schHiChangeEditMode("r"),可编辑是_schHiChangeEditMod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两个bindkey就行了,只读是_schHiChangeEditMode("r"),可编辑是_schHiChangeEditMode("a") ...

谢谢大佬回复,加了之后可以快捷键切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两个bindkey就行了,只读是_schHiChangeEditMode("r"),可编辑是_schHiChangeEditMode("a") ...

大佬 这种bindkey的定义在哪里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这种bindkey的定义在哪里找呀

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log filter打开,在CIW窗口会把你每次执行的命令打印出来,把你需要设置快捷键的命令添加到bindkey就可以。

要想知道所有命令的含义就去翻cadence文档,文档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