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跑cdc时报sdc约束的错误

楼主(2025-09-26):
请问下大家我用spyglass跑CDC,自己写了一个sdc的约束,log报Error:
  DB_COPT003ption error:invalid collection

  input collection is missing or not of the correct type

有大佬知道为啥嘛?

楼主:
sdc里面定义了一个虚拟时钟:
  create_clock -name IO_V_CLK -period 3.33

网友A:
跑cdc不是用sgdc约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cdc不是用sgdc约束嘛

sdc也只是定义了模块的时钟复位和port delay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