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切换暗化和全亮模式的快捷键

楼主(2025-09-26):
怎么设置快捷键切换display dimming模式的打开和关闭呢,有大佬知道命令吗,先行感谢!!

网友A:
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off"
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on"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off"
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on"

谢谢大佬回复,请问这个可以直接复制到快捷键设置里吗 我试了一下好像不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请问这个可以直接复制到快捷键设置里吗 我试了一下好像不管用 ...

可以,你是怎么设的,有报错吗 截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是怎么设的,有报错吗 截个图看看

没有报错,我是这样设置的
list("Shift<Key>F2"        "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off\"")

list("<Key>F2"        "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on\"")

网友B:
按F2切换,输入到命令行里,或者.cdsinit里:

hiSetBindKey("Schematics" "<key>F2" "
if(boundp('schDisplayOptionsForm) nil schHiDisplayOptions())
if(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 == \"on\"
        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 = \"off\"
        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 = \"on\"
)
hiFormDone(schDisplayOptionsForm)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F2切换,输入到命令行里,或者.cdsinit里:

hiSetBindKey("Schematics" "F2" "

太棒了!!谢谢大佬,切换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F2切换,输入到命令行里,或者.cdsinit里:

hiSetBindKey("Schematics" "F2" "

大佬您好,不好意思,这个快捷键不知道为啥突然失效了,报错“This action cannot complete as the active window for the command has been closed.”您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不好意思,这个快捷键不知道为啥突然失效了,报错“This action cannot complete as the activ ...

hiSetBindKey("Schematics" "Shift<Key>9" "geDeleteAllProbe(getCurrentWindow() t)")

hiSetBindKey("Schematics" "<Key>-" "highHightDimming()")
procedure(highHightDimming()
        hiRegTimer("
                if(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 == \"on\"
                        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 = \"off\"
                        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 = \"on\"
                )
                hiFormDone(schDisplayOptionsForm)
        " 1)
        if(boundp('schDisplayOptionsForm) nil schHiDisplayOptions())
);procedure

我现在用的上面的,这样按9是高亮,shift+9是取消所有高亮,而-是高亮时全局dimming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SetBindKey("Schematics" "Shift9" "geDeleteAllProbe(getCurrentWindow() t)")

hiSetBindKey("Schema ...

还是同样的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同样的报错

hiSetBindKey("Schematics" "<Key>-" "highHightDimming()")
procedure(highHightDimming()
        hiRegTimer("
                if(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 == \"on\"
                        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 = \"off\"
                        schDisplayOptionsForm->dimming->value = \"on\"
                )
                hiFormDone(schDisplayOptionsForm)
        " 1)
        if(boundp('schDisplayOptionsForm)
                if(hiGetCurrentWindow()== schDisplayOptionsForm->theWindow nil schHiDisplayOptions())
        schHiDisplayOptions())
);procedure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SetBindKey("Schematics" "-" "highHightDimming()")
procedure(highHightDimming()
        hiRegTimer("

这个可以了 ,谢谢大佬!!,请问一下这个报错是什么原因呢
不过这个会限制工艺库吗,我在一个schematic下可以用,另一个工艺库的schematic下用不了

可能是系统出问题,现在正常使用了,谢谢大佬!!!: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