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结构分析

楼主(2025-09-26):
各位老师

CP结构如图,其中CP绿色部分是有什么作用?

楼主:
各位大佬,过来看看啊

网友:
启动电路?

网友:
电路没启动,OP的输出为high,绿色的两个nmos导通,OP输出降低,pmos导通,电路启动,后续OP的输出降低到小于nmos的vth+vds,nmos截止,nmos先打开再关断,启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