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接收器CTLE 求助

楼主(2025-09-26):
问问各位大佬,我的电路是第一级CTLE,再接一级OTA和TIA对增益和带宽进行放大,问问第一级CTLE最下面那个曲线,低频的部分可以是负dB吗?传输速率1.25Gbps,peaking点大概在670Hz,主要是低频增益可以是负的吗第一级,后面OTA和TIA还可以抬升增益

网友:
曲线是正确的,CTLE的机制就是源极退化,所以低频必然被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