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究生方向选择求助

楼主(2025-09-26):
本人985本,目前研0,计划之后读博,请问哪个方向更推荐一些,求大佬指点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46 人参与投票
27.78% (15)
40.74% (22)
18.52% (10)
12.96% (7)

网友A:
都挺好的,要是可以选,就根据兴趣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挺好的,要是可以选,就根据兴趣来。

都没做得很深过,流于理论而已

网友B:
得看老板的实力如何,对你发文章有没有帮助,不然即使是选到热门方向也很难做出什么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看老板的实力如何,对你发文章有没有帮助,不然即使是选到热门方向也很难做出什么成果 ...

老板实力都挺强的,近几年都发过i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板实力都挺强的,近几年都发过i

那就根据自己兴趣了,这种情况下兴趣才是你快速上手的助力

网友C:
adda和pll选一个吧,而且这两个系统也比较容易融会贯通,同时学就好了

网友D:
我读书的时候也跟网络上的风向一样,觉得adda比power高级。但开始就业后发现,power方向无论是岗位数量还是待遇几乎都优于adda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根据自己兴趣了,这种情况下兴趣才是你快速上手的助力

谢谢大佬,主要是做的都不深,不知道更喜欢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da和pll选一个吧,而且这两个系统也比较容易融会贯通,同时学就好了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读书的时候也跟网络上的风向一样,觉得adda比power高级。但开始就业后发现,power方向无论是岗位数量还是 ...

谢谢!请问pll呢

网友:
看实验室资源

网友E:
找一个门槛高的,系统复杂的。需要的知识越多越好,越难越好。一般信号链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个门槛高的,系统复杂的。需要的知识越多越好,越难越好。一般信号链首选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