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innovus在placement阶段发现有很多short改如何处理?

楼主(2025-09-26):
如题,innovus在placement阶段发现有很多short改如何处理?是我什么地方设置错误了吗?

1P8M process,都是在PowerStripts的VIA处。

网友:
placement阶段,net是trial route的,这些都是虚拟绕线,它只是NanoRoute的预估,有short很正常,DRC有非常多也是很正常,这些都不需要管,等routeDesign结束再看。

网友:
place检查pg net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