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indkey快捷键自定义shift<key>3和系统自带#冲突,需要把#删掉才行,是输入发的问题吗?shift+3刚好是#

楼主(2025-09-27):
我自定义的shift<key>3自动识别成了#,我得把快捷键#删掉我自定义shift<key>3才能生效,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我输入法有问题吗,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shift+3 不就是# 么?

网友:
shift 3就是井号键,shift叫上档键,作用就是把你键盘输入的内容变成键盘上面那个,包括shift a其实本质上就是A

网友A:
你先把它bind成缺省

网友B:
因为你的3和shift3本来就是一个键啊,你这肯定是冲突了啊。shift 一般都是跟字母啊 ,shift a 也就是代表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3和shift3本来就是一个键啊,你这肯定是冲突了啊。shift 一般都是跟字母啊 ,shift a 也就是代表A ...

那怎么把系统自带的#的快捷键删除呢,难道每次都要手动删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它bind成缺省

这个时啥意思,是更改bindkey的默认设置吗?

网友:
把系统的快捷键改成其他的按键就好了

网友:
快键键直接设置为#号,不要写shift 3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时啥意思,是更改bindkey的默认设置吗?

https://mp.weixin.qq.com/s/7Oc8rEXVugBqbO4fjBfJFA

网友:
hiSetBindKey("Layout" "<Key>#" "" )后再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3" "aa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