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前仿真有效位数低的原因

楼主(2025-09-27):
各位论坛的大佬,小弟正在用.18工艺做一个8bit的子SAR ADC这个是店里架构与仿真图,8bit前方情况下有效位数只接近6.9bit,我检查了一下CDAC电容阵列,他每次比较的适合电平都建立完成,但每次切换的电平值可能由于某些地方电荷共享的原因,与理论值差1-2mV之间,比较器每次比较的结构我检查以后都是正确的,逻辑传输到输出端口也是正确,采用的是3.3的管子,然后我就晕了,因为我检查了BOOTSTRAP开关上10bit以上的有效位数,比较器性能满足对应要求,但是这个8bit的有效位数在前方阶段不应该接近于7.5以上嘛?我采样率是1M,输入信号是3M/128,取了128给点,实在不晓得是那里出现问题啊?想请教一下各位,我接下来继续怎么排查?排查那一块才能把这个有效位数在前方阶段提起来呢,对了电容不分段,就是最传统的二进制的VCM-based那种。真诚求问!!!

网友:
2.4us时间有点短,可以再增加一些,比如50us,100us,点数可以增加一些比如256,看看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A:
FFT input method选stop,多采几个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T input method选stop,多采几个点试试

大佬您的意思是我采样的点采少了导致的嘛?那这种情况下我采多少点合适呢

网友:
我是看你的FFT的图有点不正常,我也是小白,我会尝试在接近奈奎斯特频率时采256个点试试。

网友:
前仿最好做到7.8 7.9,后仿还会掉

网友:
有换成理想比较器试一下吗

网友:
纵坐标设置一下,这样FFT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情况,让基波和谐波噪底区分明显一点
还有你点数设的低,性能会稍微差一点,建议多采,51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