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QCOT的simplis建模无法稳定占空比

楼主(2025-09-27):
有没有大佬对IQCOT进行过建模,我搭完电路进行仿真发现电感电流无法稳在负载电流,而是不断的超调后回到0电流,周而复始,占空比和频率也周期性的大幅度变化,我试着改参数也没很好的效果,想问问大家觉得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呢?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搭建的电路与部分仿真波形

搭建的电路与部分仿真波形

剩余的波形

剩余的波形

网友A:
还是从你这儿听说这种控制的,勉强搭了一个simpils电路,能把功能仿真出来。作者还有一篇讲稳定性的额。我认为他的优势是多相buck电路中,这个我还准备后面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从你这儿听说这种控制的,勉强搭了一个simpils电路,能把功能仿真出来。作者还有一篇讲稳定性的额。我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