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和颗粒

楼主(2025-09-27):
一个DDR接两个颗粒,写到地址0,那是写到两个颗粒吗?还是知识其中一个颗粒?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所说地址是系统地址还是DRAM物理地址
以系统地址为例,DDR为x4颗粒,一个Byte数据写入系统地址0,可以写到2个颗粒,每个颗粒写4-bit,两个颗粒的物理地址相同。1Byte数据也可以写到同一个颗粒内相邻的2个物理地址

网友:
坐等大佬回答!

某大厂动物系芯片公司
1、内存系统设计专家/高级专家 30-100W 上海/深圳
2、SoC验证技术专家 30-50W 上海
3、SoC设计技术专家 30-50W 上海
更多岗位+V细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所说地址是系统地址还是DRAM物理地址
以系统地址为例,DDR为x4颗粒,一个Byte数据写入系统地址 ...

如果是两颗X16的颗粒呢?我写4byte数据,是两个颗粒拼起来还是就读写一个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两颗X16的颗粒呢?我写4byte数据,是两个颗粒拼起来还是就读写一个颗粒。
...

这可以由你的控制器决定,可以放在一个里面,也可以放在两个颗粒里面,但如果你在写操作的时候支持datamask,这两种方式的实现会有差别,根据你datamask的需求,选一个带宽更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