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思考

楼主(2025-09-28):
对于共源共栅结构大家都不陌生,从折叠式运放而来的思考如下:
最常见的单端输出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可以衍生出下面5种结构,只需要保证上面两个PMOS维持在饱和区就可以实现输出阻抗放大的效果。
但是,具体下面5种结构又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我所知道的,和PSRR有关,不同接法的输出节点对电源和地的PSRR不同。

网友:
输出摆幅会有所不同

网友:
最明显的是 fully differential 和 single-end ,剩下的就是swing 和 headroom/ mismatch 的 trade o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