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换工艺,脚本需要修改哪些地方?

楼主(2025-09-28):
求大佬指导指导。
情况说明:用的是0.18工艺,用的工具是innovus。
1.正常的需要更改sdc、corner文件此外还需更改什么东西吗?(比如线宽、tiehi、hielo 的个数设置)
2. 0.18 不用跑STA和功耗(后仿仿过就行)是可以的吗?

网友A:
为什么180nm不用sta?

网友B:
你跑啥工艺sta也要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跑啥工艺sta也要看啊

好的。教我们的那个人说看时序报告满足要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180nm不用sta?

教我们的人说看时序报告满足要求就行,咱也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我们的人说看时序报告满足要求就行,咱也不太懂

时序报告不就是sta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