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结果异常

楼主(2025-09-28):
蒙特卡洛仿真出现异常结果,表现为若干个离散值,每个离散值包含多个点。并且多个离散值之间的输出相差较大,不像是没有开启mismatch的现象。设置相同,更换服务器前正常,更换后不正常。

网友A:
有具体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具体波形吗

使用电荷泵方法计算失调。可以看到波形确实是离散的。失调值定义为锁定后的电压的平均值。

网友:
可能是仿真精度不够高。之前跑MC的时候看到过类似的波形,DC仿真但是扫描步长较大,导致得到的结果很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