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MIC 40nm BGP温度特性

楼主(2025-09-28):
有版友用SMIC 40nm工艺【ULP/LL/FLASH  都行】投片实测的相关结果么? 一般电压模传统结构的BGP仿真温漂一阶补偿,实测就是偏成正温度特性,差不多-40~85℃能单调增大30mV左右。

欢迎有实测经历的版友们沟通一下。

网友:
如何保证是工艺的仿测偏差呢,你其他测试项仿测差距大吗

网友A:
你是不是校准输出电压了,我之前就是因为校准把自己坑了,温漂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校准输出电压了,我之前就是因为校准把自己坑了,温漂很大

对 是有V-I-V 校准,仿真也能看到一点点校准开关on/off的温漂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但不至于像实测这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是有V-I-V 校准,仿真也能看到一点点校准开关on/off的温漂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但不至于像实测这么大 ...

不知道你具体架构和校准方式,我提供一下我当时遇到的问题。假设Vbg=vbe+(vos+dvbe)*R1/R2,芯片实际出来Vos比较大导致Vbg偏大,这时你调节减小R1就会改变温漂。温漂这个东西很难讲,其他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功耗太低,或者有漏电,都有可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架构和校准方式,我提供一下我当时遇到的问题。假设Vbg=vbe+(vos+dvbe)*R1/R2,芯片实际出 ...

就传统电压模BGP电路,肯定不能动BGP内部电路的核心电阻 VOUT_BGP=delta_VBE* R2/R1+VBE,这样确实直接影响BGP输出电压温漂。

目前是对VOUT_BGP用VtoI buffer处理一下,电流镜像输出Iref,对VtoI的电阻串校准,这样基本不影响温度特性。

网友B:
仿真有做全面吗?包括蒙特卡洛和校准。再就是有测过封装前后的电压变化吗?书上讲BJT封装前后特性会受影响。之前也碰到过封装前后不一样的现象。

网友B:
校准前的常温电压不同芯片分布数据和蒙特卡洛仿真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前的常温电压不同芯片分布数据和蒙特卡洛仿真一致吗?

看二三十颗样本校准值的话,有点偏高二三十mV。谨慎怀疑三极管PNP模型,为了保障MC,还用了10X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有做全面吗?包括蒙特卡洛和校准。再就是有测过封装前后的电压变化吗?书上讲BJT封装前后特性会受影响 ...

大佬能说说什么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