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的输出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5-09-28):
各位大牛,请问我现在设计一个功放,loadpull得到的最佳负载阻抗是5+j10,做输出阻抗匹配时,应该将5-j10阻抗变换到50欧姆还是将50欧姆阻抗变换到5-j10?

网友A:
一样的,但是变换到5+j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但是变换到5+j10

当然不一样。。。如果你需要的是Zopt,那么你的目的是要把50欧姆转成Zopt,但是因为smith chart只有过0零点的等阻抗/导纳圆,所以这个并不直观,实际上所以等价于把 Zopt * 转到 50欧姆(严格说来也是50欧姆的共轭,只不过纯实部是它本身罢了)

简单来说,就是把Z1 = R1 + j * X1,与 Z2 = R2 + j * X2之间要做功率匹配,你的LC匹配网络是要把 Z2 变为 Z1*,或者把Z1变为Z2*
Load Pull虽然不是最大功率匹配,但在这个地方的理解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但是因为smith chart只有过0零点的等阻抗/导纳圆,所以这个并不直观" 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一样。。。如果你需要的是Zopt,那么你的目的是要把50欧姆转成Zopt,但是因为smith chart只有过0零 ...

学到了,感谢大佬,之前没有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