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后端SRAM hold违例怎么修?

楼主(2025-09-28):
后端软件innovus,用的arm的spSRAM IP,在后端的时候发现SRAM的Din端口的HOLD违例比较多,在做完时钟树之后一大堆hold违例。postRoute之后还可以勉强修掉,加完mentalfill又冒出来了。最后还有-0.011的违规。

SRAM的时序库中hold的值是0.23,我约束的时钟周期是8ns。

网友A:
hold与周期无关,但是时钟较慢确实好修一些,最常见的就是Din端口插buffer,看着违例不算大,插一个试试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skew多少

skew大概在0.18ns这样

网友C:
前几天,从南京某大师那里学习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没有实践过:大师说,在routing时让到RAM的时钟走线短一些,后面才好优化hold。想想应该是这个道理,clk是一个时钟,却面对多个数据线,影响多根数据线,当前修订时钟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从南京某大师那里学习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没有实践过:大师说,在routing时让到RAM的时钟走线短 ...

谢谢回答,我也试过修改SRAM的布局,让CLK端口离SRAM近一些,但没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ld与周期无关,但是时钟较慢确实好修一些,最常见的就是Din端口插buffer,看着违例不算大,插一个试试叭 ...

谢谢大佬的回答。但是给SRAM所有违规的路径都加buffer太慢了,我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加buffer。我尝试在做时钟树的时候,允许工具使用buffer做时钟树,貌似问题就解决啦

网友:
把加sram的clk tree做短一点?

网友:
给sram设置insertion delay 0.02 ,做短20ps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问题解决了。是通过做短sram的时钟树解决的,给sram做短了0.3ns,后面才没问题。
我也试过只做短0.02ns,0.1ns,但从时钟树上面看不出来做短,而且后面signoff的时候也会有hold问题。我只是在做时钟树的时候给SRAM的时钟设置了insertion delay,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做的有问题。

网友:
看看时钟树是否balance  做短到ram 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