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有自动reload波形开关吗?

楼主(2025-09-28):
大佬们,verdi有自动reload波形的选择开关吗?
有时候交互式仿真的时候习惯实时加载波形,反复按shift+l感觉太麻烦了,找半天也没找到自动Reload

楼主:
追问:个人感觉在项目前期仿真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交互式往往更方便,翻了verdi user giude实在是没找到相关内容,网上找到的基本上也是vcs自动flush的内容。

楼主:
个人感觉项目前期交互式体验更好,但大概翻了一下verdi的user guide也没有找到相关内容,网上基本上都是vcs的autoflush的内容。
不过看到有一种把仿真时间写的比较小,但使用forever一直跑的方法,没具体试过,不晓得好用不。好像是run -forever -autoflush 10000(搞忘了)
我怀疑是不是我debug方法不太对,为啥verdi不设计实时加载波形的功能

网友A:
太小众的需求了。你看看写一个tcl的脚本,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如果波形文件时间戳改变,则自动reload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小众的需求了。你看看写一个tcl的脚本,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如果波形文件时间戳改变,则自动reload波形 ...

这种很小众吗?以前用modelsim习惯了
那开发前期怎么debug,也是后处理模式吗?总感觉流程稍显繁琐了(问ai说这是其功能的代价,实时刷新对于verdi很多功能不好处理

网友:
        forever begin
                #1000;
                $fsdbDumpflush;
        end

Or

      $fsdbDumpflushOn;

When $fsdbDumpflushOn; is executed, the simulation becomes sl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