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ways时序逻辑块中不把复位放在第一优先级

楼主(2025-09-28):
大佬们,请问always时序逻辑块中不把复位放在第一优先级可以吗,我现在有个flag信号作为一个寄存器的复位,这个寄存器一清零时钟也会关掉,这样这个复位信号会一直为低,导致之后无法再通过I2C写这个寄存器,如果把复位优先级下移就可以解决,但是一般复位都在第一优先级,所以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你这不是复位的问题,是设计逻辑的问题。你说的复位第一优先级是异步复位的吧,同步复位优先级不是你定的?

网友:
先设计电路,再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复位的问题,是设计逻辑的问题。你说的复位第一优先级是异步复位的吧,同步复位优先级不是你定的? ...

是的,异步复位信号是两个信号与起来的一个逻辑,如果异步复位触发了我还能基于这两个信号各自的情况去给信号赋值吗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画一下这个always对应的电路

网友:
敏感变量里的复位和if里的复位不是同一个信号,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