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innovus指令runtime过大问题

楼主(2025-09-29):
大家好, 想请问在innovus中
1. 遇到Design 规模大时,如何知道某个script 写法的可能runtime 或是crash 的风险可能性(有些指令可能较吃memory 有的吃CPU),进而选择比较优的指令搭配?是否有查询的管道或整理表?
2. Tcl 撰写时再使用多线程或parallel computing 的方式进行会有帮助?还是说innovus 本身指令的运作已经有多线程再去额外再用tcl本身去调整撰写帮助不大? Perl或python 的runtime 通常会比较短吗?谢谢大家

网友A:
Design规模大,跑得慢,可以考虑切成小的Block拼起来。几百万Inst的Block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sign规模大,跑得慢,可以考虑切成小的Block拼起来。几百万Inst的Block是比较常见的。 ...

你好,想请教一下这种hierarchy主流方式。

(1)由综合切出每个子模块的sdc和netlist,在innovus去做partition,获取每个子模块的def,随后去做每个子模块的APR;

(2)由综合出flatten的sdc和netlist,在innovus做partition,从innovus中获取每个子模块的def、sdc、netlist,随后去做每个子模块的APR。

          这两种方式是否描述正确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请教一下这种hierarchy主流方式。

(1)由综合切出每个子模块的sdc和netlist,在innovus去做p ...

当设计大到一定程度时,方案(2)的 flat 综合 + APR 读入这两步的耗时就已经不可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设计大到一定程度时,方案(2)的 flat 综合 + APR 读入这两步的耗时就已经不可接受。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