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m调制器噪声用与pll相位噪声拟合

楼主(2025-09-29):
大佬们,我现在想拟合一个小数分频pll的相位噪声,但是现在还剩一个sdm调制器的噪声弄不出来,我看文献里都是在simulink里面仿真,我照着网上的资料搭了一下那个模型,在频谱分析仪中显示的是如图所示的,看着和文献里的是对的上的,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数据导出来,然后用到拟合pll总的相位噪声的代码中。然后现在我想的是将simulink模型中输出序列导入到matlab的工作空间中,然后用代码再做一遍频谱分析仪的工作,但是我不太会写做这个过程的matlab代码,跑了一下ai生成的代码(参数我肯定是改了的),但是还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有没有大佬做过类似的项目,帮助一下我,求求了

网友:
直接根据定义去写这个噪声的表达式,然后Z域的表达式可以用s域近似得到连续域的噪声,然后根据定义的噪声传函加进去就行了

网友:
直接用DSM的理论噪声公式放进去算就行了,基本没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