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基准源的PSRR怎么提高

楼主(2025-09-29):
还是这个基准源,我在调试电路的过程中,发现增大输入管的gm或者尾电流管的电流都会使psrr下降,理论上psrr不应该是更高的么?始终想不明白原因,而且基准电压输出那一路的电阻稍稍变化一点点都会使psrr降到10dB左右(管子的各个状态均未发生改变),感觉很奇怪,求问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运放的PSRR越差,Vref的PSRR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PSRR越差,Vref的PSRR越好

大佬能解释一下是为什么吗?那对于电流模的基准源有什么提高psrr的方法吗?

网友:
psrr就是一种分压,变电阻当然会变化

网友:
这结构-70还不行吗

网友:
调整目标应该让M40和M41的漏极电压相等,这样运放比较对称。

网友:
Gray书上面有讲的呀。没有cascode提高psrr挺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能解释一下是为什么吗?那对于电流模的基准源有什么提高psrr的方法吗?
...

你可以写出运放的PSRR表达式,Vref_PSRR的表达式,应该是反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写出运放的PSRR表达式,Vref_PSRR的表达式,应该是反比关系。

多谢指点!已经明白了!

网友:
这里PSR有两部分影响,第一是运放受电源的波动影响到输出PMOS的栅,另一个是输出PMOS的rds和下面电阻的分压,先确定这两个谁的比重大,再去优化

先把运放用理想OTA替代,看下PSR

网友B:
直观的改进思路是在M44的栅源加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观的改进思路是在M44的栅源加一个电容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