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反相器的运放问题

楼主(2025-09-29):
各位大佬,我想请问一下,我设计的一个基于反相器的运放接成闭环的时候,主体电路的管子都不饱和,而且幅频和相频的曲线变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接成积分器的瞬态仿真又可以正常工作,然后在开环的时候,类似下图这么接的时候,管子都是在饱和区,而且交流特性也是正确的,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偏置错了,vp不能这么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错了,vp不能这么给

我看论文里的图就是这么给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论文里的图就是这么给的啊

那就是论文画错了。初学不要随便找个论文就照葫芦画瓢,多看书打好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论文画错了。初学不要随便找个论文就照葫芦画瓢,多看书打好基础。
...

没随便找一篇论文啊,是JSSC上的论文,而且也没有就找一篇,找了7,8篇相关的,都是这么画的,难道难能都画错啊

网友:
从你的DC工作点看,你的放大管P管都进线性区了,无法构成gm=gmp+gmn的电流复用效果,尺寸没调好。

网友:
另外你中间的cascode管为什么要用左边那种偏置?如果是为了提高阻抗,直接给电源轨拉成饱和区就好了。你vp,vn的偏置真的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