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MBGR上电瞬间会输出电源电压怎么解决

楼主(2025-09-29):
(图片)

网友:
可能你的启动电路一直先把运放输出拉到0,PMOS全导通,VBG=VDD。这种BG输出的电压很低,为啥你用VDD=12V来仿真,要是PMOS是5V器件,那得烧坏器件。建议VBG输出端加个使能信号,等上电完成再输出VBG电压;你的启动电路下拉管子下面串一个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