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从word里复制图文混排内容再粘贴到编辑器的说明

楼主(2025-09-29):
有时我们发布帖子的时候,需要从word里面直接复制内容。当把大量图片粘贴到编辑器后,
图片会被转为base64编码的格式,所以长度会特别长,编辑器会提示字数超限。
这种情况下的处理步骤如下:
1、保存word里面的所有图片到桌面或其他盘
2、删除word里面的所有图片
3、复制word里面的文字内容粘贴到编辑器
4、手动上传刚才保存的图片到编辑器
5、点击发表帖子即可

网友A:
请问这样上传的图片不是附件的形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样上传的图片不是附件的形式吗

从word里面复制,然后粘贴到编辑器里面的图片,是以base64格式的形式存在的,字数会非常大,所以会提示字数超限

因此只能通过上传附件的形式来发布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word里面复制,然后粘贴到编辑器里面的图片,是以base64格式的形式存在的,字数会非常大,所以会提示字 ...

附件的话查看图片需要信元吗,可以直接查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的话查看图片需要信元吗,可以直接查看吗

上传后把图片插入帖子里面,就不需要信元了,信元主要用于下载附件(资料类型的,rar,pdf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后把图片插入帖子里面,就不需要信元了,信元主要用于下载附件(资料类型的,rar,pdf等)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