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种写法能综合吗??

楼主(2025-09-29):
assign sda = sda_dir ? sda_out : 1'bz;

网友:
综合是一个tri-state circuit吧。你是不是要用pad?

内部逻辑一般不会这么干。通常PAD就直接instantiate。

网友:
FPGA可以,芯片不行

网友:
可以的,如果你的标准单元库有三态门。有的标准单元库带三态反相器和Buffer。

网友:
standcell库里有三态BUF就可以综合,没有三态器件则不能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