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ss+pac仿真

楼主(2025-09-29):
各位大佬我最近在进行开关电容放大器的pss+pac仿真,但是这个pss一直在报错,我在网站上找了好久没找到怎么办,恳请各位帮我瞅瞅到底是哪里设置的有问题啊,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好像是电路没收敛,你跑tran10us后,电路会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电路没收敛,你跑tran10us后,电路会稳定吗

大哥它会稳定的。就是开环测试的所有东西就和我预期的一样,我这个是想做成残差放大器的那种,但是闭环连接成nksunmoon形式向测试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测试,就是说这种闭环形式的时候我想的是输入给两个就是VCM+1mv与VCM-1mv的直流信号然后跑tran看输出端的值,但是这个时候输出端一个被上拉到VDD,一个被下拉到GND。,但是我最让我疑惑的是把他带进实际电路里面它能很好的按赵我理想中的预期工作。然后我现在晕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电路没收敛,你跑tran10us后,电路会稳定吗

这个就是我测试闭环的时候搭建的电路,这个时候开关上我那verloga编写的理想代码,时序也是我预期时序。然后输入就是我观察说的俩直流,结果就像图二一样离谱。我是什么测试平台没搭建好嘛?为什么带入实际电路能按正常工作啊?我这个电路闭环测试稳定行的时候输入信号应该怎么给啊?我测试郭pss却一直不收敛,别人说得先跑tran看看才行,但是跑tran信号咋给,平台咋测试呢?真诚求问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它会稳定的。就是开环测试的所有东西就和我预期的一样,我这个是想做成残差放大器的那种,但是闭环连 ...

对呀,你跑tran之后,电路不稳定呀,我就表达这个意思;你先不加信号,把电路调问题,稳定之后,加一个cmdm probe,跑tran stb看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你跑tran之后,电路不稳定呀,我就表达这个意思;你先不加信号,把电路调问题,稳定之后,加一个cm ...

大哥,不加信号调节稳定的意思是跑DC和AC嘛还是怎么样,我知道得先调稳定,您这个稳定具体指的是?(不好意思哈我有点笨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不加信号调节稳定的意思是跑DC和AC嘛还是怎么样,我知道得先调稳定,您这个稳定具体指的是?(不好 ...

就是你的Vin+和Vin-只给共模信号,不给小信号,让电路稳定,这个时候你要跑tran+stb,分别采样态和保持态的环路稳定性;你上面仿真保持态不稳定,你的时钟设置不交叠了吗;我不知道你开环咋仿真的,因为静态仿真,是仿不了建立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的Vin+和Vin-只给共模信号,不给小信号,让电路稳定,这个时候你要跑tran+stb,分别采样态和保持态 ...

大哥您这个分采样态和保持态的意思是让我分CLK1为高和CLK2为高两个状态的稳定性各自泡个tran+stb嘛(不好意思哈脑袋还是有点转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的Vin+和Vin-只给共模信号,不给小信号,让电路稳定,这个时候你要跑tran+stb,分别采样态和保持态 ...

我时钟是不交叠的,但是这个不交叠大概就是维持160ps的时间,是这个时间有点短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的Vin+和Vin-只给共模信号,不给小信号,让电路稳定,这个时候你要跑tran+stb,分别采样态和保持态 ...

开环我就模拟想要的环境挂负载,跑AC和DC看他们的增益带宽能不能满足相应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您这个分采样态和保持态的意思是让我分CLK1为高和CLK2为高两个状态的稳定性各自泡个tran+stb嘛(不好 ...

是这样的,主要是开环仿真有些寄生你考虑不到,不好仿真,tran+stb更容易仿真;至于不交叠时钟,你就检查电容两端电容稳定不稳定,看漏电没有;你现在电路不稳定,有可能是你的输入和输出的共模电压不匹配了,反正你再检查检查吧,我第一次搭的时候,也遇到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主要是开环仿真有些寄生你考虑不到,不好仿真,tran+stb更容易仿真;至于不交叠时钟,你就检查 ...

大哥实在不好意思哈,还想请教您一下,这个图一是我加入的这个cmdmprobe连接的电路图,但是我跑完tran后再跑stb它时钟没办法绘制图像,我直接看stb的稳定性总结也显示的没有,是我图一连接的有问题嘛,stb设置很简单我没出错,第二个图是我把残差放大器里面的理想开关换成实际传输们的开关所对应的运放跑出tran时对应的输出电压,很离谱。输出电压理应都稳定在1.65左后,但是图中这个很明显是不对的,我冲上面的尺寸NMOS为800n:400nM=8  PMOS为2.4u:400nM=16,尺寸给的也不小哈,我甚至把两则M都变成1对应的图像还不如第二个图象,我想问一下这个再理想开关的时候,我共模反馈能到1.648距离我1.65很近,而实际开关却很难这是上面导致的啊,我这会输出的负载电容大小是4.07p,是负载太大了吗还是怎么回事啊?劳烦您了

网友A:
emm,你第一张图右边那一坨是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吗?你能画一个你电路工作的简化电路吗,把不重要的部分都可以略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你第一张图右边那一坨是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吗?你能画一个你电路工作的简化电路吗,把不重要的部分都可 ...

第一个图片右边是nksunmoon老师讲的负载不变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形式,(我开关在这没细画)左上角那个小模块是偏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片右边是nksunmoon老师讲的负载不变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形式,(我开关在这没细画)左上角那个小 ...

emm,首先你有两个环路,一个你开关电容放大器外部环路,一个是这个共模反馈环路;cmdmprobe=1,测共模反馈;cmdm=-1,接到外部环路,测差模反馈;我不确定你的tran+stb仿的哪个环路,就目前来看,如果以最坏情况,你是单级放大器,结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应该没有稳定性的问题,那么问题可能是共模反馈咯;maybe吧,你反正先简单到复杂,慢慢找原因吧

网友:
pss仿真精度改一下试试,pss就是容易碰到收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