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s internal error

楼主(2025-09-29):
各位前辈好,小弟在使用 Quantus 24.1 和 23.11 版本进行管级寄生提取时,每次运行到 output 阶段结束后都会报错。但是寄生网表倒没有什么问题。
我推测可能是 patch 相关的问题,尝试过多种工具如 pubkey,包括 ocad 大神最新的 1patch 0.4 版本,但问题依然存在,报错信息如下。
想请教各位前辈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有没有可行的解决办法?麻烦各位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ERROR (EXTQRCXLOG-110) : Exiting due to an internal error.
Received signal #6.
Bellow is the program stack trace:
#1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uantus
: qrcxSignalHandler()+0x3c
#2 /usr/lib64/libpthread.so.0 : ()+0x12cf0
#3 /usr/lib64/libc.so.6 : gsignal()+0x10f
#4 /usr/lib64/libc.so.6 : abort()+0x127
#5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TPtools/libstdc++6/lib/64bit/libstdc++.so.6
: ()+0xa09ab
#6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TPtools/libstdc++6/lib/64bit/libstdc++.so.6
: ()+0xb02fa
#7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TPtools/libstdc++6/lib/64bit/libstdc++.so.6
: ()+0xaf379
#8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TPtools/libstdc++6/lib/64bit/libstdc++.so.6
: __gxx_personality_v0()+0x86
#9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lib/64bit/libgcc_s.so.1
: ()+0x168d4
#10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lib/64bit/libgcc_s.so.1
: _Unwind_Resume()+0x12d
#11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uantus()
[0x16152b2]
#12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uantus()
[0xe3fe92]
#13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uantus
: rcxMain()+0x1b07
#14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uantus
: qrcxDispatchMgr::runRCX()+0x79
#15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uantus
: qrcxMain::runCore(int, char**)+0xce3
#16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uantus
: qrcxBaseMain::signalRun(int, char**)+0x76
#17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uantus
: qrcxBaseMain::exceptionRun(int, char**)+0x53
#18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uantus
: main()+0x1ad
#19 /usr/lib64/libc.so.6 : __libc_start_main()+0xe5
#20
<path>/QUANTUS24.10.000/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uantus
: _start()+0x2e

网友:
方便分享一份Quantus241安装包吗

网友:
先用 checkSysConf 来检查一下你的 Quantus 版本所需要的所有的软件包版本条件是否全部都满足,要全部pass。从你贴上来的报错信息来看,我认为是缺某个库,或者是版本不对,很可能你查一遍 checkSysConf 就已经能解决了。如果不行,再试一下在准备好环境变量的条件下,通过命令行运行一下 qrc ,看看有没有类似 oa 没有配置对的问题,可能你需要创建一个名字较低版本的软链指向你的 Quantus 所带的那个更高版本的oa/lib 。然后就是把你的 QUANTUS 的安装好的文件夹为了每一个 pather 都复制一份,每个pather 都只用一次,对比试试看。最后,你的Quantus 24 能分享一下么?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