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如何设计高频可编程延时单元

楼主(2025-09-29):
如题,求助各位大佬,想问一下对于输入时钟为1Ghz级别的,如何做步长为25ps,可以编程的延时单元,可以说下思路吗

网友A:
25ps这个要求太高了。咋保证各个corner 都稳定到25p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ps这个要求太高了。咋保证各个corner 都稳定到25ps ?

ddl就是用来抵抗corner的

网友B:
INL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L有要求吗

DNL ±5ps,INL±1LSB

网友:
引用 楼主:
DNL ±5ps,INL±1LSB

那你这个需求难度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