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测Boost转换器电感电流出现低频振荡

楼主(2025-09-29):
现测试一个3.3 V转24 V的异步Boost转换器,开关频率1 MHz,测试结果如下图,图中从上到下分别是功率管栅极驱动信号、电感电流、输出24 V电压和电阻采样电压,电感电流出现低频振荡,振荡频率在140 kHz左右,希望大佬们能给一个调试的方向。

网友A:
环路不稳定,带宽太宽了,开关频率1M,由于boost RHP零点存在,环路带宽要低于1/10开关频率,甚至更低才能稳定。 从你的振荡频率140k可以说明你的带宽肯定超过10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不稳定,带宽太宽了,开关频率1M,由于boost RHP零点存在,环路带宽要低于1/10开关频率,甚至更低才能 ...

我先按照这个方向调试下,感谢点拨

网友B:
卡到maximum duty了吧, 24V应该已经转不太出来了吧?
先降频试试看 (例如switching 500KHz), 不过compensation会需要重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到maximum duty了吧, 24V应该已经转不太出来了吧?
先降频试试看 (例如switching 500KHz), 不过compensat ...

赞同,感觉是比较可能卡最大占空比了,可以尝试增大Vin,减少Vout

网友C:
从波形上来看,是环路不稳。具体看你是什么架构的BOOST,像是定频的峰值电流模,出现不稳定的原因就是一个是环路补偿不够(加大补偿电容),另外一个是出现次谐波振荡(做谐波补偿)

网友:
震荡在140KHz那可能现在的环路带宽大概就在这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到maximum duty了吧, 24V应该已经转不太出来了吧?
先降频试试看 (例如switching 500KHz), 不过compensat ...

还没到最大占空比,输出24 V还是能够实现的,图中是交流耦合的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波形上来看,是环路不稳。具体看你是什么架构的BOOST,像是定频的峰值电流模,出现不稳定的原因就是一个 ...

架构是定频的峰值电流模,我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