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斜角有grid错误,后端要求解决

楼主(2025-09-30):
有什么方法可以一次性修完grid,我导出导入,一样不行,脚本也试过了

网友A:
估计你的斜角不是1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斜角不是135°

现在不知道咋修,drc也不报

网友B:
如果是斜角PATH产生的,那么普通导入导出都不会有作用,需要转换为多边形或者pathSeg,前者可以通过导出时加选项实现,后者需要写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斜角PATH产生的,那么普通导入导出都不会有作用,需要转换为多边形或者pathSeg,前者可以通过导出时 ...

这个怎么加选项,脚本不会

网友:
找Option,在Geometry那一页,有Convert Path To Polyg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