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

楼主(2025-09-30):
对于这个bandgap整体是W/L=4u/1u,这个电流复制的不太准确,除了增大沟道长度,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减小宽长比   使用cascode

网友A:
问一下为什么不直接增加沟道长度呢?
按理说MOS的沟道长度调制系数的拐点在L=2u~3u之间,PMOS的length增加到这个区间,沟道长度调制效应造成的电流偏差应该小于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为什么不直接增加沟道长度呢?
按理说MOS的沟道长度调制系数的拐点在L=2u~3u之间,PMOS的length增加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