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里面的SAR逻辑和DAC开关电容的时序真复杂啊

楼主(2025-09-30):
SARADC的SAR逻辑和开关电容的框架不难理解,就是二分法,先设置最高位为1,比较后,确定最高位锁存,然后再设置次高位为1,再比较,再锁存,再看下一位。
但是里面的细节太多了,感觉不容易理解,尤其是SAR逻辑要和DAC开关电容的开关组合工作,这个时序难理解,就是一步一步的整体都理解过来,这个有什么书可以看吗?或者论文啥的。多谢啦。

网友A:
单端分段电容,下极板采样,12bit SAR,这篇算是比较基础的文章,可供学习。

12-b 0.18μm SAR ADC设计.pdf

网友B:
sar相对简单很多没那么复杂,整个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三级运放复杂,觉得复杂是因为没接触过。matlab建模,建立电荷转移方程,了解开关电容电路电路非理想因素之后就很容易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分段电容,下极板采样,12bit SAR,这篇算是比较基础的文章,可供学习。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r相对简单很多没那么复杂,整个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三级运放复杂,觉得复杂是因为没接触过。matlab建模,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