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英文版65页源极负反馈小信号等效问题

楼主(2025-09-30):
拉扎维英文版65页,为什么可以得到(c)的小信号等效电路?

首先1/gm,不是从源极看进去的阻抗吗?为什么在漏极看的时候可以用
其次,就算可以用,1/gm也是源端到漏端的阻抗吧,为什么1/gm的另一端到地了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093206

可以看看这篇,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转载自知乎,侵权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093206

可以看看这篇,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核心思路大概就是

Ids=gm*Vgs+gmb*Vbs=(gm+gmb)(0-Vs)=(gm+gmb)(0-VRs)

不是看的阻抗,是看的电流和两个偏压的关系,然后再把电流源等效成电阻

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心思路大概就是

Ids=gm*Vgs+gmb*Vbs=(gm+gmb)(0-Vs)=(gm+gmb)(0-VRs)

理解了,谢谢你

网友B:
DeltaV和DeltaI的使用之解惑

建议学习一下这篇公众号文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taV和DeltaI的使用之解惑

建议学习一下这篇公众号文案。

好,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