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exlm保护软件Patch后无法启动问题请教

楼主(2025-09-30):
软件有服务端和客户端两个,服务端使用pubkey_verify patch后是可以识别到feature的

但是客户端patch过后设置好license文件或者使用服务端进行验证,都会出现软件无法启动的问题,软件应该是基于eclipse开发的

软件服务端和客户端本体,;license的demo和 报错的log已上传
百度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4LFhWntpfw1dNN3wCZ-5Q?pwd=qw5q 提取码: qw5q
客户端:https://imgbed.aliesz.top/file/S ... BtresosStudio29.zip
服务端:https://imgbed.aliesz.top/file/S ... t_License_1_5_1.zip
license demo:https://imgbed.aliesz.top/file/S ... VER_CONFIG_TEST.lic
启动报错log:https://imgbed.aliesz.top/file/S ... hs_err_pid17376.log

求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 感谢感谢

网友A:
你发的客户端压缩包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客户端压缩包有问题

大佬,已经重新上传了新的客户端文件

百度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4LFhWntpfw1dNN3wCZ-5Q?pwd=qw5q 提取码: qw5q

网友B:
安装目录 D:\02_Software\EB\tresosStudio\tresosStudio_29_0\plugins\dreisoft.tresos.launcher2.jar 里面的 os/win32/x86_64/ 子目录的dll文件需要patch
缓存目录 D:\02_Software\EB\tresosStudio\tresosStudio_29_0\configuration\org.eclipse.osgi\32\0\.cp\os\win32\x86_64\ 里面的dll文件也需要p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目录 D:\02_Software\EB\tresosStudio\tresosStudio_29_0\plugins\dreisoft.tresos.launcher2.jar 里面 ...

感谢大佬回复,
jar包中的dll怎么patch呢?是使用pubkey_verify_java来patch么 还是要其他的方法
我用pubkey_verify_java patch了下没成功

然后我用解压工具替换了里面的dll文件为patch过的,然后patch了缓存目录中的dll

启动的话还是报错,好像是只要一patch 缓存目录中的启动就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
jar包中的dll怎么patch呢?是使用pubkey_verify_java来patch么 还是要其他的方法
我用pubk ...

没啥问题,正常patch添加featur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问题,正常patch添加feature就行了

感谢大佬回复 您是用pubkey_verify.exe来patch的么,还是用其他的工具patch的呢

FlexNetLicenseSearch 要自己编译Windows版本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 您是用pubkey_verify.exe来patch的么,还是用其他的工具patch的呢

FlexNetLicenseSearch 要 ...

FlexNetLicenseSearch这个只是用来辅助查找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exNetLicenseSearch这个只是用来辅助查找文件的。

奥奥这样子,
大佬方便分享下patch的工具吗
我是用的pubkey_verify.exe 1.4版本的,服务端patch启动后看log倒是没什么问题,就是如果客户端patch过后再打开或者新建工程的时候就会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exNetLicenseSearch这个只是用来辅助查找文件的。

奥奥这样子,
佬用的什么工具patch方便分享下么
我是用的pubkey_verify.exe 1.4版本的,服务端patch后看log都没什么问题,客户端一patch后启动或者新建工程的时候就会报错,感觉是程序崩溃了

佬知道我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问题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
jar包中的dll怎么patch呢?是使用pubkey_verify_java来patch么 还是要其他的方法
我用pubk ...

.jar == .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