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错误求助

楼主(2025-09-30):
请问,下图中白色线连接的部分,提示 Check ERC PATHCHK POWER && !GROUND NOFLOAT,这部分也没有pin,这种情况是可以忽略这个错误吗?

网友A:
MOS的源端和Body接的那个网络叫什么?是地吗

网友:
跑LVS的窗口可以把电源地写里面,如果不接电源地需要与电路设计者确认,之后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的源端和Body接的那个网络叫什么?是地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