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create_diodes 問題!!!!!!!

楼主(2025-09-30):
想请问前辈们有没有使用过create_diodes这个指令

create_diodes -options {{xmtp_op_ecc_corrb/Y} {xmtp_op_ecc_corrb} {STD/ANTV18L180T07R} 2 MET2 5}

ERROR: incomplete input specified:
Required inputs: port_name cell_instance_name diode_frame_view_name number_of_diodes max_routing_layer_name max_routing_distance

不太知道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无法顺利产生

网友A:
create_diodes -options {{xmtp_op_ecc_corrb/Y xmtp_op_ecc_corrb STD/ANTV18L180T07R 2 MET2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_diodes -options {{xmtp_op_ecc_corrb/Y xmtp_op_ecc_corrb STD/ANTV18L180T07R 2 MET2 5}}

感谢你的回复!
想请问一下输入指令后会显示Warning: No antenna diodes found, or could not link them. (ZRT-302)
我要怎么确保ICC2可以把STD/ANTV18L180T07R 认定为diode cells,谢谢!

网友B:
你可以 --help 或者 man 一下 , 找找例子 看看他的使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 --help 或者 man 一下 , 找找例子 看看他的使用说明

create_diodes这个方法还是没有成功,但有看到别人的帖子有修改std.lef,
在ANTENNA cell 的描述里 class core 后面加上ANTENNACELL,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在synopsys官网也有看到可以指定cells来fix antenna,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

icc2_shell> set_app_options -name route.detail.diode_libcell_names \   -value "$diode_library_cell_name"

网友C(2025-11-20):
大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ICC2插diode插不进去,工具总是报 lib cell is not a diode

网友:
大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ICC2总是报lib cell is not a diode,add_port_protection_diodes插不进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ICC2插diode插不进去,工具总是报 lib cell is not a diode ...

我有修改std.lef,在ANTENNA cell 的描述里 class core 后面加上ANTENNACELL,这个方法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