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齐纳二极管W、L等疑问

楼主(2025-09-30):
小弟最近在设计中需要使用到齐纳二极管,想请教各位大佬一些问题。首先是齐纳二极管的宽长比(W/L)会影响什么呢,是耐压还是电流?其次symbol里面的sub是和其他器件共用的衬底吗,因为是共用的所以没有在剖面图中画出来。最后我想问一下图3中两种齐纳二极管的差别是什么,我不太理解这个Vpos_iso的含义与作用。恳请各位大佬指教

图1 齐纳二极管

图1 齐纳二极管

图2 器件剖面图

图2 器件剖面图

图3 两种齐纳

图3 两种齐纳

网友A:
zener 一般W/L只影响电流,BV是没区别的;图三两种zener 的区别:dio_z_br是3t device, pos iso为同端,故Vpos.iso为0;dio_z_br_4t是4t device, pos  iso的压差Vpos.iso建议在-7.7-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zener 一般W/L只影响电流,BV是没区别的;图三两种zener 的区别:dio_z_br是3t device, pos iso为同端,故V ...

受教了,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