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折叠运放pnoise仿真问题

楼主(2025-09-30):
大佬们,我设计了一个斩波折叠cascode运放,想对其进行pss+pnoise仿真,看斩波对于闪烁噪声的抑制效果,斩波频率是1MHz,仿真结果显示噪声在1MHz处是平坦的没有一个突起,且仿真报了一个闪烁噪声的warning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大佬们指导一下。

网友A:
你好,虽然我只有过一次仿真的经验,但我想交流一下我的经验:
1、对斩波频率的要求是:大于闪烁噪声频率的同时,还得尽量不要超过-3dB带宽太多,不然会影响信号实际获得的增益
2、你的fcn(转角频率)仿真过吗?怎么这么高?如果真的这么高的话,可以试着把你的仿真范围调小一点,仿真精度是有限的,即仿真的点有限。你在1MHz看不到尖峰,可能是因为在1MHz附近仿真的点不够,描绘不出尖峰的形状,实际上还是有尖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虽然我只有过一次仿真的经验,但我想交流一下我的经验:
1、对斩波频率的要求是:大于闪烁噪声频率的 ...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
1.这方面我没考虑过,运放的-3dB带宽约1KHz。
2.有仿真过转角频率,转角频率约为1KHZ,在调整pnoise仿真精度后,每十倍频100个点后,这个warning消失了,因为我是没有加滤波器进行仿真的,所以我认为是低频的噪声调制到1MHz处,尖峰太高了导致的。

网友B:
请问为何如果超过-3dB带宽太多,会影响信号实际获得的增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
1.这方面我没考虑过,运放的-3dB带宽约1KHz。
2.有仿真过转角频率,转角频率约为1KHZ ...

正常斩波出来不应该是这样的波形吗?斩波频率有一个大尖峰,后面3fc、5fc的位置有小尖峰,虽然不太理解你所说的“没有加滤波器”,但看你最开始的图里,噪声只有100nV左右了,斩波应该发挥作用了吧。在你调高仿真精度后,1MHz的位置还能看到尖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何如果超过-3dB带宽太多,会影响信号实际获得的增益 ?

被斩波后,低频信号变成了位于转角频率的信号,此时放大器给信号的增益就不一定是低频增益了。放大器增益会随着频率上升而衰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斩波出来不应该是这样的波形吗?斩波频率有一个大尖峰,后面3fc、5fc的位置有小尖峰,虽然不太理解你 ...

是的在1MHz处,有一个很大的尖峰,但是在3MHz和5MHz处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在1MHz处,有一个很大的尖峰,但是在3MHz和5MHz处没有看到。

把仿真范围改成100kHz~10MHz看看还能不能看到其他的小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