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12-bit with hybrid RC DAC

楼主(2025-09-30):
各位版大好,

小弟最近在參與設計一顆SAR ADC 12-bit 1MSPS
目前打算用Hybrid-RC 結構,有以下兩種結構

1. R為MSB,C為LSB
2. R為LSB,C為MSB
想請問哪種架構會比較好呢 ??
我自己的想法 : 可能是R為LSB,C為MSB
因為在R為MSB的架構,這些分壓需要對大電容充電,可能做不好會影響充放電速度
反觀R為LSB的架構,分壓只對最小的電容充放電,速度上比較不會有限制
版上有大牛可以指點嗎 ???
感謝感謝 ~~~~

楼主:
C MSB, R LSB

C為MSB

C為MSB

R MSB, C LSB

R為MSB

R為MSB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614440-1-1.html

MORE

R-C型逐次逼近ADC D_A转换网络功耗模型与仿真.pdf (439.16 KB , 下载次数: 6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614440-1-1.html

MORE

Thanks for sha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614440-1-1.html

MORE

网友B:
RC C+R都做过,C+C,纯C也做过,RC(RMSB CLSB)和CR,RC优点是对C的MISMATCH要求降低,但是R的热噪声和RC 时间常数对ADC建立时间影响很大,之前2M 3.3V 跑SS 125 的CORNER,静态电流干到400uA,RC时间常数还是受不了,最差能丢10个码以上,C+R的话会好很多,对C MISMATCH要求更高,得达到12BIT以上,但是RC 建立时间小,同样速度,RDAC电流能做到50uA以下,INL<3个LSB,C+C就纯坑,仿真修了TT寄生,但是 cmax cmin的影响就能差10 LSB,测试更恐怖,测出来能丢50个码,仿真压根不能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 C+R都做过,C+C,纯C也做过,RC(RMSB CLSB)和CR,RC优点是对C的MISMATCH要求降低,但是R的热噪声和RC 时 ...

所以综合来看,高位C+低位R是比较友好的设计,纯C的话 需要较为先进的工艺使用自定制MOM,单位电容干到1~2fF

楼主:
感謝大神們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