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书中1156对应的PPT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5-10-01):
下面的电路中的正压摆率为什么受制于Itial,而负压摆率却受制于I1和I2?我的理解是两个都应该受制于Itial,但是查看了对应的论文发现我的理解是错的,没想懂为什么,求问各位大佬。

In this design, the biasing of the output stage is kept separate from the biasing of the input stage. By doing this, it is important to be aware of the slew-rate behavior of the opamp. Because the currents of the current sources I1 and I2 are chosen smaller than the tail current source Itail, the slewing characteristic is different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slopes of the input signal. The maximum slew current available for charging the gates of the output transistors is larger than the current which is available for discharging the gates of the output transistors. The charge current will be delivered by the input stage, and so by the tail current source Itail. The discharge current will be delivered by the current sources I1 and I2. It is also possible to combine the biasing of the input and output stages by using the bias currents through input stage transistors M6, M8 and M4, M10 for biasing the class-AB control transistors M13 and M14, and eliminating the current sources I1 and I2 in the output stage. The reason why the biasing is kept separate is that it gives the designer an extra degree of freedom when adopting the opamp for various applications and loads. Also, extra circuitry will be necessary to prevent the quiescent current of the opamp from becoming dependent on the 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3].
以上是论文的原话,论文全名是《A 90-dB THD Rail-to-Rail Input Opamp Using a New Local Charge Pump in CMOS》
1156_A -90-dB THD rail-to-rail input opamp using a new local charge pump in CMOS.pdf (218.64 KB , 下载次数: 9 )

楼主:
后面自己跑了一下仿真,正负压摆率大小差不多,而且都是Itail/2/Cc,不是论文里面说的正压摆率取决于Itail,而负压摆率取决于I1和I2,下面为仿真结果:

网友A:
我不明白,您的仿真结果想表达什么呢 ? I_tail 不是等于 I_1 + I_2 吗 ? 您是不是想测试 CMR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您的仿真结果想表达什么呢 ? I_tail 不是等于 I_1 + I_2 吗 ? 您是不是想测试 CMRR ? ...

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说的I1和I2是我一开始放的论文图片中的I1和I2,与我仿真原理图中相对应的是I9(还有一个被仿真结果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