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OR:(IMPSP-2021):Could not legalize <14> instances in the design.

楼主(2025-10-02):
如题,innovus placement阶段出现如下ERROR:
ERROR:(IMPSP-2021):Could not legalize<14> instances in the design.Check warning message IMPSP-270,IMPSP-452 .... in log file for more details.
Move reportetail placement moves 231532 insts,mean move:9.23um,max move:421.82um
....

同时,Violation Browser显示有多处overlap violations和 Region/Fence等Violations

我查过placement之前的数据是不存在这些Violations,
为什么在placement会出现?原因是什么?要如何修复?

楼主(2025-11-12):
自己顶一下,期待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你的cell是不是设了padding,或者你把每一层都打开看看有没有什么blockage,另外你有cell摆到core外面了,也一起检查一下吧,这个很难直接说是什么原因,只能一点一点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ell是不是设了padding,或者你把每一层都打开看看有没有什么blockage,另外你有cell摆到core外面了, ...

重新调整了FP,现在还是有legalize问题,但是少了不少,
原来的脚本中就设置了padding(1.2),
我有两个疑问:
1,出现overlap的是TIE cell和Spare cell,按说这两类cell是最后再place的,而且周围也还有空间,为什么会出现overlap呢?
2,出现overlap后还有一个奇怪问题,这个overlap的instance方向还反了,也就是说VDD/VSS和row接反了,这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