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求教

楼主(2025-10-03):
rt,这个VCO怎么分析,数字控制Dcont是如何影响电容->频率的
这个10kohm的电阻作用是什么

谢谢大佬们

网友:
10K 电阻看起来是隔离直流。Ce1,Ce2是数字控制的电容阵列,用来调谐VCO 范围的。

网友:
调频电容是ce1和ce2

网友A:
Ce1和Ce2是电容阵列,调整VCO的频率,Dcont控制MS12345的开关来控制电容阵列的开关(其中MS3为开关管,其余用来控制MS3的源漏电压),Dcont为高时,MS3源漏低电位栅极高电位管子导通,电容阵列并入谐振腔其中MS3可以视作一个串联电阻。Dcont为低时,MS3源漏拉高珊级拉底保证管子彻底关断,此时可以视为Ce1和管子的寄生电容串联,等效到LC tank的容值减小。10kohm电阻我记得是用来减小关断时候的对谐振腔的影响还是什么来着,有点忘了,你可以画一个小信号模型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1和Ce2是电容阵列,调整VCO的频率,Dcont控制MS12345的开关来控制电容阵列的开关(其中MS3为开关管,其余 ...

理解了谢谢!